mentor layout 测试点覆盖率检查在哪里找

楼主(2021-05-17):
各位大佬大家好,问一下,mentor  pcb layout 测试点覆盖率的检查在哪里?
我以前使用的是2.2 版本,现在升级到2.6版本, 我以前的版本2.2 是在place - test point - assigment 内,现在找不到了,请问各位大佬知道在哪里找吗?
感觉mentor  PCB layout 升级到2.6 有很多功能都找不到了

网友A:
    选这个就可以

网友B:
    你截图的左下角有个Report可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截图的左下角有个Report可以输出

你好,第二张截图左下角是有一个report 选项,不过这个是我去年使用的2.2版本,我当时保存下来的。  后来公司把软件升级到了2.6,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这个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这个就可以

    你好, product license 选择 designer 301, 然后选择current licenses 是吗? 像下图所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第二张截图左下角是有一个report 选项,不过这个是我去年使用的2.2版本,我当时保存下来的。  后来 ...

把DRC打开,并用Xpedition Layout 150以上的授权

楼主:
    搞定啦,哈哈哈哈。可以关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