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ADS前仿的问题

楼主(2021-05-17):
在用ADS做DDR4前仿时,VtPRBS的设置,我有点疑惑。这个VtPRBS的Bitrate是否与DDR的速率有关?比如DDR4的最大速率为3200MHz,那我是否需要将VtPRBS的Bitrate也设置为3200MHz呢?实际设成3200MHz,跑出来,眼图基本上闭合了,很奇怪!
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是有点奇怪

网友:
    bitrate是速率,bps。当然需要设置的。眼图闭合时其他原因导致的

网友(2021-06-23):
    把eye探针中的数据源设置为你仿真的速度:1.6Gb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