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画的PCB中的GND层不能放置铜皮是为什么?

楼主(2021-05-17):
不能覆铜的原因是什么?

我这是四层板,第二层是地层,但是地层不能覆铜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看见,要研究一下

网友:
不能铺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层的属性是负片层,负片层本来就是铜皮所以不能放置,建议去了解负片层和正片的区别

网友:
    你用了负片吧。

网友:
    内层默认负片,已经有了敷铜,当然不让你再放一层属性还不一样的了

网友:
    你用的是正片还是负片?负片的话直接添加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
    软件开发时就是这样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