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点进来,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关于用中断控制LED灯亮灭出现的异常现象,万分...

楼主(2021-05-17):
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在使用裸机程序在S3C2440A开发板上测试时,会出现按键按下对应LED会点亮其余熄灭,但是按键抬起LED会全部恢复硬件初始状态(LED1-LED3自动全量)的现象,而不是保持对应LED常亮而其他熄灭的状态呢?(既然GPFDAT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被赋值,后边又没有清除过,怎么会自己改变LED状态呢?)百思不得解,希望各位大神帮忙给出解释,万分感激!

网友:
    估计程序或者硬件方面不一样吧

网友:
    既然这样,那应该先排除一下软件,软件没问题的话就再回来检查硬件

网友:
    你在在主程序里设置一个全局变量,在中断服务程序里将其取反,然后在主程序里判断其数值:=0则LED不亮;=1则LED全亮。这就是编程的思想。你可以写个小程序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