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规则和技巧有哪些?

楼主(2021-05-17):
  PCB布线规则和技巧有哪些?

   PCB布线是PCB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决定PCB制板的成败。那么,PCB布线规则和技巧有哪些?
  1、芯片的电源引脚和地线引脚之间应去耦。去耦电容应贴近芯片安装,使其回路面积尽可能减小。
  2、尽量加宽电源线、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
  3、两层板表层走多条电源信号,另一层走多条地信号,让电源和地信号“井”字形排列,基本不走环线。
  4、数字电路的PCB可用宽的地导线组成回路,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
  5、用大面积铜层作地线,在印制板上把没用上的地方与地相连作为地线用,或做成多层板,电源和地线各占用一层。
  6、就近接地,但要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模拟器件就接模拟地,数字器件就接数字地;大信号地和小信号地也区分开来。
  7、同时具有模拟和数字功能的电路板,模拟地和数字地分离,只在电源处连接避免相互干扰。不要把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重叠放置,否则会产生耦合电容。
  8、避免梳状地线,否则会使信号回流环路变大,增加辐射和敏感度。
  9、选用贴片式芯片时,尽量选用电源引脚与地引脚靠得较近的芯片,进一步减小去耦电容供电回路面积,有利于实现电磁兼容。板上装有多个芯片时,应把地线设计成封闭环路,提高电路的噪声容限。
  10、相同结构电路,尽可能使用“对称式”布局

  以上便是PCB布线规则和技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芯片的电源引脚和地线引脚之间应去耦

网友:
    电源引脚和地线引脚之间去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