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隔离电磁波

楼主(2021-05-17):
在我们的身边,电磁波无处不在。手机没信号的时候,为找不到电磁波苦恼;打开微波炉的时候,又害怕释放的电磁波把我们给“烧坏”了。电磁波应用领域中,电磁波的增强和削弱是两个难舍难分的“冤家”。电磁波的传输势必伴随着电磁波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串扰,信号越强,干扰往往越大。因此,如何消除电磁波的干扰成为电磁波应用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隔离电磁波?不让出去、不让进来,以及有去无回

电磁波干扰问题的场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a)无泄漏型;(b)无透射型;(c)有去无回型。无泄漏型要求电磁波源产生的电磁波不能泄露到盒子(即某一区域)外面;无透射型要求盒子外部电磁波无法进入盒子内部;有去无回型要求盒子内或盒子外产生的电磁波到达盒子表面时,不仅不能穿过盒子,还要求反射电磁波为零。其中,以有去无回型要求难度为大。实际应用场景可能为三种形式的结合,更为复杂。通俗的说,电磁波的去干扰过程就是电磁波的隔离过程。

吸波材料:电磁波隔离的“中坚力量”

电磁波的隔离主要通过吸波材料来实现。无泄漏型和无透射型为电磁波隔离的常规模式,像常规手机屏幕、数码相机等所产生的电磁干扰就属于该类型,主要通过导电材料(铜箔、铝箔、导电高分子、石墨烯等)和高导磁材料基本可以满足应用需求。有去无回型为电磁波隔离的复杂模式,这类场景常用到的吸波材料多数为复合材料,如羰基铁、碳材料、铁氧体、高分子等复合材料均可用作有去无回型,吸波材料以满足各种具体场景的应用需求。实际应用中,吸波材料一定要兼具材料(涂层)厚度小(薄)、密度小(轻)、吸收频带大(宽)、吸收强度高(强)四大特点,其中如何拓宽吸波材料的吸收频带是当前吸波材料关注的热点。常用电磁波频段从米波(~MHz)到毫米波(~GHz),再到太赫兹电磁波(~THz)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当前,以5G通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通信技术,将通信频段从700 MHz拓展到6GHz甚至到毫米波。一方面,工作频率的提升,将通信压缩到了一个手提箱大小,电磁信号之间的干扰增强;另一方面,手机等信号接收端需要增加新的天线,进一步缩减了接收端的设计空间,电磁信号之间的干扰作用进一步增强。这些实际应用情况的出现,往后不仅要求吸波材料更薄,还要求吸波材料吸收频带更宽。

网友:
如何消除电磁波的干扰成为电磁波应用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

网友:
手机等信号接收端需要增加新的天线,进一步缩减了接收端的设计空间,电磁信号之间的干扰作用进一步增强

网友:
羰基铁、碳材料、铁氧体、高分子等复合材料均可用作有去无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