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相关笔记

楼主(2021-05-17):
Altera FPGA支持AS,PS,JTAG等几种较常见的配置方法。

      当为AS配置模式时,FPGA为主设备,加载外部FLASH中的数据至内部RAM中运行。当为PS配置模式时,FPGA为从设备,外部主设备可以为控制器,cpld等等。当然FPGA也支持通过JTAG的方式进行程序下载,同时也可以通过JTAG进行FPGA时序抓取。

      FPGA的配置过程包括以下几方面:复位,程序加载,初始化,最后进入用户模式,运行下载之后的代码。

      FPGA在上电瞬间,nCONFIG管脚由低电平慢慢变为高电平,在nCONFIG管脚为低电平时候,芯片内部完成内部存储器,RAM等等的初始化。当nCONFIG管脚变为高电平之后,芯片内部检测MSEL管脚状态,并采用相应的模式在每个DCLK的上升沿加载外部FLASH中的代码。当加载到外部FLASH程序数据的最后一位时,FPGA将CONFIG_DONE管脚开漏极管脚释放,该管脚上面产生一个高电平跳变。CONFIG_DONE管脚的高电平跳变信号也标志着FPGA加载外部FLASH中的数据成功。接下来就是实现FPGA的初始化配置,初始化相应的寄存器,相应的IO驱动器等等。最后进入用户模式,运行所加载的程序。

      自己刚开始接触FPGA,也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到底有没有错误,先把自己能表达出来的信息先表达吧,往后可以慢慢学习,慢慢扩充。

网友:
当为PS配置模式时,FPGA为从设备,外部主设备可以为控制器,cpld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