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返回值类型为void的函数的返回值

楼主(2021-05-18):
我对C语言比较熟悉而嵌入式了解不多。今天和一个嵌入式开发讨论C语言的时候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void f(){}

对于一个返回值类型为void的函数
我认为这个函数是没有返回值。
而那个嵌入式开发却认为所有函数都有返回值,包括void函数。
只是void函数不返回。
很拗口很难理解,既然不返回又怎么会有返回值。
而我不管是查看汇编还是查教科书,都无法找到有返回值但不返回的描述。
这个嵌入式开发一直强调嵌入式中这是常识。

无奈之下,来到这个论坛请教各位嵌入式前辈。
请问,void f(){}这样的函数是没有返回值,还是有返回值而不返回?

网友:
void f(){}这样的函数是没有返回值的

网友:
这种就是无返回值的

网友A:
return  是返回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turn  是返回的值

函数前面是返回值的类型,函数中用return 返回要返回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函数前面是返回值的类型,函数中用return 返回要返回的值

是的,函数返回值就是常用的类型,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定义
uchar   8位无符号的
uint    16位无符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turn  是返回的值

函数前面是返回值的类型,函数中用return 返回要返回的值

对的,多看看c语言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