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板敷铜有顺序吗?一般元器件与铜皮的间距设置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21-05-18):
敷铜是把所有的信号线画完了,最后敷的吗?一般元器件与铜皮的间距设置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布完局拉完线,就可以覆铜了啊,一般好像是10mil

网友:
    一般最后覆铜吧,我一般设置覆铜间距20mil

网友:
    我一般都是10mil,特殊器件添加规则,设置想要的距离

网友:
    常规的一般都是设置8-12mil的间距规则,特殊小间距的芯片因为焊盘间距小,要相对调整规则,在一个就是器件密度,通常密度越大,在保证生产工艺的前提下,间距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