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PCB的器件位号标识都是反的是为什么?怎么移动到顶层?

楼主(2021-05-18):
AD中PCB的器件位号标识都是反的是为什么?怎么移动到顶层?

网友:
大哥你的器件就是在底层啊,反了是正确的啊,移到顶层干嘛?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这是底层器件,丝印就这样,你换到顶层就错了。

网友:
    可能你另有用途,拖动中按L

网友:
    PCB设计的顶底层都是透视图,要是想把底层的文字正过来,那么就按 VB吧。

网友:
    选中按B,或者双击在属性中选择层

网友:
    或者切换到3D模式下看看

网友:
    底层器件丝印就是反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