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I = (byte&0x80);是让那个引脚输入8次,还是输出?

楼主(2021-05-18):
一个引脚等于一个二进制数, 那MOSI = (byte&0x80);是让那个引脚输入8次,还是输出?

网友:
0X是二进制吗

网友:
0X是16进制,不是二进制数哦

网友:
MOSI是你的一个引脚,一个端口输出的数据只能以bit为单位,而一个BYTE=8bit,也就是我们通常传输的一个字节数据需要在这个引脚上输出8次。那么在你这个程序中,输出一个字节的数据是先从高位开始,还是先从低位开始传输,你这个程序是首先获取要发送字节的最高位,比如要发送的数据为0x55,转换成二进制就是01010101,那么最高位就是0,使用byte&0x80,与运算,换算成二进制就是byte&10000000,任何数与0与均为0,和1与的话,相同为1,否则为0,所以当byte的最高位为1,则发送1,否则发送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