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下如何删除矩阵的某一行??

楼主(2021-05-18):
请问怎样用程序删除矩阵里面的某一行?

网友:
屏蔽一下不可以吗

网友:
删除掉,后面又要用怎么办?

网友:
>> A=rand(3,4)

A =

    0.1818    0.1361    0.5499    0.6221
    0.2638    0.8693    0.1450    0.3510
    0.1455    0.5797    0.8530    0.5132

>> A(2,: )=[] %删除第2行

A =

    0.1818    0.1361    0.5499    0.6221
    0.1455    0.5797    0.8530    0.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