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PCB层设置正确的屏蔽?

楼主(2021-05-18):
如何为PCB层设置正确的屏蔽1 Y$ W" W. b0 e# ^! k

网友:
    出于各种原因,在尽可能低的级别(单个IC,PCB的小面积和PCB级别)进行屏蔽是很有意义的

网友:
    外壳屏蔽不能帮助衰减位于PCB上的单个IC之间的干扰,而PCB电平屏蔽却可以帮助衰减单个IC之间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