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PCB铜厚度是否有利于提高其散热能力?

楼主(2021-05-18):
增加PCB铜厚度是否有利于提高其散热能力?

网友:
铜的厚度有助于提供载流量

网友:
增加铜的镀层厚度确实增加了其去除热量的能力。增加铜平面的数量也是有效的,只要它们通过足够数量的通孔缝合在一起,通孔的铜侧面将在平面之间传导热量。

网友:
    能够有限的增加散热量,尺寸固定的前提下可以降低一点,不是太明显

网友:
    增加铜厚相当于增加了表面积,有益于散热,若想改善板级散热条件,还可以考虑给大铜面增加些开窗条,并且去掉过孔盖油(不适用于喷锡工艺)。

网友(2021-07-21):
    有利于散热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