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捕获引脚有三个,都标的cap1

楼主(2021-05-18):
有点奇怪啊,28035捕获引脚有三个,都标的cap1,而寄存器只有1个cap1,那我三个脚需要捕获对应三个霍尔传感器信号,怎么操作寄存器呢?

网友A:
    这种应该就是CAP1可以连接这三个脚的其中一个 ,方便硬件设计和规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就是CAP1可以连接这三个脚的其中一个 ,方便硬件设计和规划吧

    应该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