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造成产品失效的电容电路现象!

楼主(2021-05-18):
    电器是通过电流的运动来实现运作的,而电容则是通过电器电压来达到容电效果,这种类型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经常都会遇到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短路,产品一旦短路,无非就是内部的电容出现失效或者破损的现象,所以分析并解决导致短路现象的原因很重要。
    首先是外表脏污引起的外表绝缘下降,这类漏电电流不非常大,一般是微安级别,热风吹一吹绝缘值会上升。其次内部裂纹,有焊接引起的裂纹和瓷片电容制作不良自带裂纹。这类裂纹引起的漏电电流会不断升高,严峻时会引起局部起火。许多公司的技术人员都无法剖析出是否为电容问题。由于一旦动过烙铁或升温,都会康复正常,许多工程师都往往错误的剖析为焊锡膏问题,很多人首次遇到也没有剖析正确,直到第2次才准确剖析,把样品剖开显微镜调查,确实是电容有问题了。
    关于陶瓷电容漏电从可靠性角度说,是归于典型的低应力失效,独石电容、继电器、涤纶电容都有这些问题。如果供电不干净导致,它在这种直流电压异常的情况下作业必定时间后,就会漏电,而且随时间增长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陶瓷电容是一种用陶瓷材料作介质,在陶瓷外表涂覆一层金属薄膜,再经高温烧结后作为电极而成的电容器。
   更多电容短路相关产品资讯请认准欧凯鑫锐科技,欢迎您前来咨询!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关于陶瓷电容漏电从可靠性角度说,是归于典型的低应力失效,独石电容、继电器、涤纶电容都有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