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组成部分有哪些?

楼主(2021-05-18):
  PCB板组成部分有哪些?

  一块小小的PCB板由哪些组成部分呢?下面就让小编为你详解:

  1、电路板组成
  电路板主要由焊盘、过孔、安装孔、导线、元器件、接插件、填充、电气边界等组成。
  (1)焊盘:用于焊接元器件引脚的金属孔。
  (2)过孔:有金属过孔 和 非金属过孔,其中金属过孔用于连接各层之间元器件引脚。
  (3)安装孔:用于固定电路板。
  (4)导线:用于连接元器件引脚的电气网络铜膜。
  (5)接插件:用于电路板之间连接的元器件。
  (6)填充:用于地线网络的敷铜,可有效减小阻抗。
  (7)电气边界:用于确定电路板的尺寸,板上元器件不能超过该边界。

  2、电路板的维护
  1、半年保养:
  ⑴每季度对板上灰尘进行清理,用专用清洗液进行清洗,用吹风机吹干即可。
  ⑵观察电路中的电子元件有没经过高温的痕迹,电解电容有没鼓起漏液现象。

  2、年度保养:
  ⑴对板上灰尘进行清理。
  ⑵对电路板中的电解电容器容量进行抽检,如发现电解电容容量低于标称容量的20%,应更换。
  ⑶对于涂有散热硅脂的大功率器件,应检查散热硅脂有没干固,以防电路板中的大功率器件因散热不好而烧坏。

  以上便是小编为你详解的PCB板组成部分,你都了解了吗?

网友:
    焊盘、过孔、导线、安装孔、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