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源的工作原理、组成结构和应用

楼主(2021-05-18):
射频信号源具体有哪些部分组成的?下面小编带领大家了解一下。具体射频信号源拆解后都是有哪些模块组成的。

射频信号源具体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AC-DC电源板、数字板、射频板、OCXO板、DC-DC电源板、键盘板、倍频板、ATT板、IQ板、LCD板。我上面分的比较细,如果一些低频的源,他是没有倍频板和ATT板的,或者说频率不高的话,倍频的功能可以集成在射频板上。

AC-DC电源板

主要是将市电的交流电压转换成直流电,然后给DC-DC电源板供电。

DC-DC电源板

该模块用于将AC-DC模块输出的电压降至一定的值,经过转换来满足各个功能单元正常工作需要的电源(电压和电流),比如风扇的供电,及其它板子(诸如射频板和倍频板)等的供电都是通过DC-DC电源板来提供的。

数字主板

数字主板上存放着产品的软件信息,比如我们升级的软件及产品的序列号和硬件版本相关内容都是由数字主板来管理。

键盘板和LCD板

提供按键和显示功能,调试主要分为如下几步:电源,时钟,程序下载,数字电路功能,电源调试保证电路各路电源正常工作的最基本条件,接下来调试数字电路。调试数字电路首先要保证提供时钟的正确性,提供数字芯片的动力,接着加载程序代码,接下来看其数字电路的表现了,测试其显示,键盘,对外接口功能是否正常。

射频板

射频板上最重要的一个是处理器,它负责人机交互,数据通讯,系统数据校准,系统控制,数据调用存储等任务。为了快速响应整机频率或幅度切换,复杂的控制及运算,射频电路的控制由射频FPGA来实现。

射频信号源射频电路被分为4个部分:频率合成、调制、幅度调整、LF。最后整个系统供电都来自AC-DC电源。频率合成部分包括10MTCXO为核心的同步电路,DDS频率合成电路,本振电路,混频频率合成电路,脉冲调制电路,ALC电路,AM调制电路,放大电路和步进衰减器电路。

OCXO板及TCXO电路

时钟电路中10MHz(TCXO)是整个RF板RF频率的频率基准,也是数字电路(FPGA)的工作时钟,这个是由一个晶振来实现。当有外部参考或OCXO插入时,参考PLL工作并锁定。通过开关选择电路控制信号是由OCXO和外参考的监测电路来控制。时钟外参考和OCXO都是为了给TCXO通过PLL提供更精准的参考同步时钟。原则是系统时钟TCXO只能通过PLL同步OCXO或外部输入参考信号其中一个。当没有外部参考时,TCXO提供参考;当有外部参考信号时,同步电路自动选择外部信号作为参考。

倍频板

低频信号来自于射频板的RF输出,经过倍频板的直通直接通过,高频部分通过多次倍频产生更高阶的频率信号,滤波后进行ALC控制,输出至ATT板;

ATT板

ATT板主要是衰减器、PA和开关相关的板子,提供不同幅度输出的搭配。

I/Q板

I/Q板主要负责I/Q调制,即两个正交信号(频率相同,相位相差90°的载波,一般用Sin和Cos表示)与I(In-Phase,同相分量)、Q(QuadraturePhase,正交分量)两路信号分别进行载波调制后一起发射,从而提高了频谱利用率。I/Q调制可以选择内部的源也可以通过。

网友:
数字主板上存放着产品的软件信息

网友:
射频板上最重要的一个是处理器

网友:
时钟电路中10MHz(TCXO)是整个RF板RF频率的频率基准,也是数字电路(FPGA)的工作时钟,这个是由一个晶振来实现

网友:
I/Q板主要负责I/Q调制,即两个正交信号(频率相同,相位相差90°的载波,一般用Sin和Cos表示)与I(In-Phase,同相分量)、Q(QuadraturePhase,正交分量)两路信号分别进行载波调制后一起发射,从而提高了频谱利用率。I/Q调制可以选择内部的源也可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