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知道四臂螺旋如何馈电吗?

楼主(2021-05-18):
有朋友知道四臂螺旋如何馈电吗?

网友:
四臂螺旋也有不同的形式,你能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A:
楼主使用CST仿真吗?若是,选择信号输入端,在端面加入波导端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CST仿真吗?若是,选择信号输入端,在端面加入波导端口就行。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