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清洗PCBA所用的洗板水成分是什么啊?

楼主(2021-05-19):
哪位大神知道清洗PCBA所用的洗板水成分是什么啊?手蜕皮呢

网友A:
不是酒精吗?要戴手套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酒精吗?要戴手套的好吧

好像不是酒精

网友:
石油醚之类的吧!用了几次, 再也不用了,现在都是用无水酒精,泡一会儿再用小牙刷刷一刷。虽然不如洗板水洗得干净,但是小命要紧啊。

网友:
    1、氯化溶剂洗板水;是以氯化溶剂与其它溶剂混合而成;其溶解松香和去除助焊剂速度快,清洗后无残留易挥发无需烘干的特点。  2、碳氢溶剂洗板水;随着碳氢清洗剂的被广泛使用,碳氢溶剂也被用于PCB电路板的清洗;碳氢溶剂洗板水有快干型和慢干型;快干型清洗效果一般较好,碳氢溶剂洗板水具有环保、无毒、气味小、可蒸馏回收使用,其多用于高端精密类PCB电路板的清洗。  3、水基型洗板水;因水基清洗剂具有环保、安全、无毒、无刺激性气体挥发的特点,笔者发现2013年市面也出了水基类洗板水,但因电路板都有金属元件引脚,如果水基型洗板水不具有防锈功能时应慎用,因水基清洗剂易加快引脚的腐蚀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