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最小直流电压的?

楼主(2021-05-19):
我看了好几个版本一直找不到最合适的。

网友:
这里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最小直流电压”是指哪方面?如果是开关电源的最小输入直流电压,一般可根据最低输入交流电压换算得来,比如,最低输入交流电压为AC100V(有效值),则换算为最低直流输入电压大约为120V(取平均值),因为整流滤波后最大值为140V,最低值为100V,取平均值就是120V。

网友:
Vinmin=ACVmin*1.414算Vinmax=ACVmax*1.414算比如通用全电压范围AC85-265V输入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就按85*1.414   265*1.414即最小直流电压120V最大直流电压375V

网友:
交流电压一般指它的有效电压,整流后直流电压一般指它的平均电压.交流电压波形如果是正弦波,全桥整流后是以0.9u,加电容滤波后电压是1.4u(峰值电压),逆变器输出的电压波形大多是方波,电压为u,(有效电压,峰值电压,平均电压数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