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和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21-05-19):
cpld单片机的区别

网友:
cpld是硬件逻辑器件,说的直白点就是cpld里面没有程序,都是逻辑器件,你写的所谓的“程序”,其实在里面是不运行的。在里面都生成了硬件逻辑,也就是说cpld内部就是各种二极管和三极管,它根据你的程序这些二极管和三级来连接达到乘法或者除法等功能。所以说cpld是硬件逻辑器件。而单片机是微控制器,是程序运行,一切的运算逻辑都是程序计算出来的,是软件计算出来的。

网友:
还是有差距的。单片机是一种微处理器,它有些类似于计算机,它的处理过程很类似于计算机。它的处理速度受到内置或外接晶振的周期控制,而且晶振的周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不是可无限增大的。也就是单片机的速度一般都是确定的。单片机的程序执行是顺序执行,也就是说,每条程序的执行都要占用机器周期,这也就减小了单片机的执行速度。对于cpld或fpga就不同了,cpld/fpga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是大规模可编程器件。在可编程逻辑器件出现以前,在设计数字系统时,都要把各种器件焊在电路板上然后再进行检测电路的正确与否,当设计出现错误后,设计者不得不重新设计电路和电路板,这样设计周期长,设计效率低,当出现cpld/fpga后情况就大不同了。cpld/fpga实际上就像硬件电路一样,当把程序烧到片子后,程序就会在片子里生成相应的电路图。这样就跟硬件电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它的执行速度快,而且它的程序是并行执行的

网友:
两者还是有一定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