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电子元器件是国产货

楼主(2021-05-19):
国产的电子元器件有什么特点吗?像贴片货直插之类的

网友:
国产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所以它的封装比较粗糙,材料也不好,有的打字都很粗糙,用指甲一刮字就会慢慢的掉,我也说不清,自己慢慢去研究吧,眼睛总是会被骗的

网友:
国产货基本上都是一些常用的,说真的,现在国产货和进口的真的从外观上很难去区别,我拿过一些74系列的,国产的进口的都拿过看了一下,外观基本上差不多,如果那些供货商真的想朦你的话,真的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找一些信用度高一点的供货商好一点,至少他会直接跟你说那些货是进口的,那些是原装的,如果你要降低成本的话,用国产的就可以了,如果想质量好一点,那当然是用进口的

网友:
1、用磁铁可以把铜包钢清除出去。
2、用电子秤可以把铜包铝区别出来。
3、紫铜的颜色比黄铜深一些(用砂子砂一下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