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络,插座一侧,长度差别怎么补偿,谢谢

楼主(2021-05-19):
千兆网络差分线,组内等长10mil,走线到插座会差出误差,补偿要么改成NECK末世文,细线加细间距,从两个焊盘中穿,如A,要么就是单端分开走,就近补偿,不改变差分线宽线间距,如B。大神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肯定是A好啊,不过实践证明,初级只要等长基本没有问题,耦合程度要求不高,而且初级你不加粗吗?

网友:
    千兆网的话,差别不大,补偿肯定就近补偿比较好

网友:
    千兆网口两种都行

网友:
个人觉得B比较好,差分的回流机制和普通信号是差不多的,在参考完整且阻抗连续的情况,差分的回流机制和普通信号是一致的:在阻抗发生变化时差分的回流才是耦合,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差分的耦合率只有不到30%,耦合的地方都是阻抗不连续的地方。所以在参考完整且屏蔽做好的情况下,NECK模式会发生阻抗变化,阻抗不好控,还不如采用B做好等长,匹配等长比强耦合重要。

网友:
    千兆网的话两种都可以,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
    另一端什么情况?插座上面空间如何?能不能从上面走线?

网友(2022-06-09):
    改变间距,等长拉线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