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维修时常见故障有哪些——Agitek

楼主(2021-05-19):
网络分析仪是射频工程师常用的仪器之一,使用频次是非常高的,使用久了仪器难免也会“生病”,安泰网络分析仪维修工程师通过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网分,总结了网络分析仪常见故障,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电源故障
电源故障通常表现为:前面板电源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动、仪器无法正常启动或电源电压不稳导致频谱仪不停复位、模拟电压偏低所引起的信号功率低等。
2、显示故障
显示故障通常表现为:无显示(黑屏)、花屏、显示屏灰白。显示故障可能是显示器本身故障、图形处理板故障或CPU故障所致。
3、本振故障
本振故障通常表现为:本振失锁、本振功率低导致的信号插损大和本振频谱纯度差。
4、信号通路故障
信号通路故障通常表现为:输入接头故障、信号电缆故障、衰减器故障、预选器故障、变频器故障、中频放大/滤波故障、数据采集与处理故障。
5、处理器故障
处理器故障通常表现为:处理器硬件和程序故障,由于处理器硬件的高可靠性,大多数情况下处理器故障都是程序(软件)故障。

网友:
网络分析仪维修时常见故障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