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成为PADS大神这些技能你必须掌握

楼主(2021-05-19):
无模命令总结
1C 补充格式,在内层负片设计时用来显示 Plane 层的焊盘及 Thermal。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 C 显示,再次输入 C 可去除显示。
2D 打开/关闭当前层显示,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 D 来切换。建议设计时用D Display Current Layer Last=ON的状态下。(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奇妙的现象出现)
3DO 贯通孔外形显示切换。ON时孔径高亮显示,焊盘则以底色调显示。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 DO来切换。
4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下列3种方式间切换。
□End No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配线以无 VIA 方式终止。
□End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配线以 VIA 方式终止。
□End Test Point :布线时Ctrl+点击时配线以测试 PIN VIA 方式终止. 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 E 来切换。
5I 数据库完整性测试,设计过程中发现系统异常时,可试着敲此键。(暂时没有发现有什么奇妙的现现象发生)
6L <n>改变当前层到新的 n ,<n>可为数字或是名字,如(L 2) or (L top)
7N <s>用来让 NET 高亮显示, <s>为要显示的信号名。可以堆栈方式逐个显示信号,如 N GND会高亮显示整个 GNDN- 会逐个去除信号 N 将会去除所有的高亮信号。
8O 选择用外形线来显示焊盘与配线。
9PO 自动敷铜外形线 on/off 切换。(敷完铜时有用)
10Q 快速测量命令。可以快速.测量 dxdy d 。注意精确测量时将状态框中的 Snaps to the design grid 取消。
11QL 快速测量配线长度。可对线段、网络、配线进行测量。测量方式如下:首先选择线段、网络或者配线对,然后输入 QL 就会得到相关长度报告。
12R <n>改变显示线宽到<n>, , R 50
13RV 在输出再使用文件 Reuse 时,用于切换参数设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To Make a Like Reuse in Object Mode"
14SPD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数据,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 一个参数。
15SPI 显示 plane 层的 thermal 。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框中的一个参数。
16SPO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的外形线。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17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
18X Text 文字外形线显示切换。
19W <n>改变线宽到<n>,如 W 5
Grid命令总结
1G {} Grid 全局设定。可同时改变设计与 VIA Grid。如 G25 或者 G25 25
2GD {} 屏幕上的显示 Grid 设定。第二个参数为可选项。如 GD25 25 或者 GD100
3GP 切换极坐标 grid 。极坐标 grid 在设计外形为圆形、或者元件布局按极坐标方式放置时使用。
4GP r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r 为半径, a 为角度)。
5GPR 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半径 r
6GPA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角度 a
7GPRA d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当前角度 da
8GPRR d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当前半径 r
9GR 设计 grid 设定, GR 8-1/3, GR 25 25, G 25
10GV 贯通孔 Via grid 设定, GV 8-1/3, GV 25 25, or GV 25

检索命令
1S <s>检索元件参照名或是端子,如 S U1 S U1.6
2S <n><n>检索绝对坐标,如 S 100 1003SR <n><n>检索相对坐标 X Y, SR -500 100
4SRX <n>检索相对坐标 X, SRX 500
5SRY <n>检索相对坐标 Y, SRY 200
6SS <s>检索并选中元件参数名, SS U10
7SX <n>保持 Y 坐标不变,移动到 X 的绝对坐标 n 处。如 SX 300
8SY <n>保持 X 坐标不变,移动到 Y 的绝对坐标 n 处。如 SY 400
9XP 以像素而非线宽的方式来检索和选择配线。允许用户对哪些拐角处的宽度小于线宽时进行调整。

角度命令(drafting 时的快速设定)
1AA 任意角度。
2AD 45 度角度。
3AO 直角。
4UN [<n>] 用户设定 Undo 的次数。系统可以允许设置 undo (1-100)<n>是可选项,如 UN 2 的含义是只允许一次 undo
5RE [<n>] 用户设定 Redo 的次数。系统可以允许设置 Rndo (1-100)<n>是可选项,如 RE 2 的含义是只允许一次 Redo

设计规则检查命令 Design Rule Checking
1DRP 设置系统处于防止安全间距错误状态。(在布线前要把规则设置好,布线时最好打开,以免出现错误)
2DRW 设置系统处于警告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3DRI 设置系统处于无视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4DRO 关闭系统 DRC(注意此时有些功能无法使用)

布线命令
1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3种方式间切换。
2LD 快速设置当前层的布线方向,在水平与垂直布线层间切换。
3PL <n><n>设置布线层对,该处<n>可为层数或是层名。如 PL 1 2 或者 PL top bottom
4SH 推挤方式 on /off 切换。
5V 选择 via 类型,如 V 标准 via
6VA 自动 via 选择。
7VP 选择使用 partial via.
8VT 选择使用贯通 via.
9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

绘图相关命令 Drafting Objects
1HC 设定为画圆形模式。
2HH 设定为画不封闭的线段模式。
3HP 设定为画线段模式。
4HR 设定为画长方形模式。

与鼠标动作相关的命令
1M 键与鼠标右键具有相同功能,打开当前状态下的的快捷命令菜单(Pop-up Menu)。
2Spacebar 空格键与鼠标左键有相同功能。可以用来对当前光标处的元素进行选择、完成、追加拐角等操作。

关于显示丝印的
1Z+1 显示的为第一层 Z+2 显示的为第二层 依次类推
2Z+o 显示外层,即首层
3Zn-M)即显示第几层到第几层
4Z*.显示所有层.
5ZT 显示顶层,ZB 显示底层
6ZC 显示当前层 ,ZD 显示所有文档层
7ZE 显示所有电气层, Z I 显示内层
8ZO 显示板的外层,就是顶层和底层,Z T 显示底层
9Z PMB 显示助焊底层,Z PMT 显示助焊顶层
10Z SMB 显示阻焊底层,Z SMT 显示阻焊顶层
11Z SSB 显示丝印底层,Z SST 显示丝印顶层

辅助命令
1? 可以打开英文帮助文件 help,相当于 F1
2BMW 创建宏命令,详见"To Use BMW"
3BLT 实行基本的 Log 测试。
4F <s>快速打开文件,这里的<s>为文件路径与文件名。

网友:
    我感觉我已经算半个大神了

网友:
    往大神前进的路上

楼主:
    你们都是未来的大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