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布局时,单面好还是双面好?

楼主(2021-05-19):
请问一下,器件布局时,单面好还是双面好?

网友:
    单面可以省点成本,但是不是每个板子都可以单面摆件的

网友:
    我会考虑成本,PCB密度,层数。总的来说,能一面搞定,就放一面。

网友:
    全面考虑,能一面搞定就更好了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面积不够的话我一般是芯片都放一面,电阻电容另一面

网友:
    根据需求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