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表示向量在不同时刻的值

楼主(2021-05-19):
a(:,:,1)=[0 0;0 0];
a(:,:,2)=[1 1;1 1];
矩阵可以表示成上述示例,比如k=1时刻,矩阵a=[0 0; 0 0];
但是向量不知道怎么表述

网友A:
    向量不也一样吗?
    a(:,1)=[0 0]';
    a(:,2)=[1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量不也一样吗?
a(:,1)=[0 0]';
    a(:,2)=[1 1]';

    你试试就知道一样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