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怎么去判断是否使用哑光面漆?

楼主(2021-05-19):
PCB设计如何判断是否使用哑光面漆. o, V. k/ r3 c. H5 I

网友:
这两种类型的主要区别在于美学。光泽阻焊剂将具有光反射性和较浅的颜色,而哑光无光泽并且显得较暗

网友:
无光泽阻焊剂也倾向于呈现更柔和(多孔),而光泽度具有坚硬的外壳光洁度。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工艺没有区别,如果有的话,成本差异很小

网友:
亚光饰面可能由于柔软的饰面而更容易刮伤,但在光泽饰面中刮伤更明显。哑光也更容易表现出表面化妆品和白雾/残留物。光泽度完成板不显示这一点;然而,由于其高反射率,光泽阻焊膜在组装时可能会导致视觉系统问题。使用光泽面罩时,基准点周围的面罩清除对视觉系统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