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来放大音频信号,但是总感觉放大倍数不够,是电路哪里用得不对吗?大家帮帮忙!

楼主(2021-05-19):
用运放来放大音频信号,但是总感觉放大倍数不够,是电路哪里用得不对吗?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加大C1到47uf试试,有没有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单级500倍??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大C1到47uf试试,有没有用示波器看看?

改反馈电阻效果会不会有反应,是不是用1M超出运放的放大倍数了。

网友:
你电路输出接的喇叭尺寸,阻抗功率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