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tlab svm植物叶子疾病检测和分类

楼主(2021-05-19):
一、简介
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是Cortes和Vapnik于1995年首先提出的,它在解决小样本、非线性及高维模式识别中表现出许多特有的优势,并能够推广应用到函数拟合等其他机器学习问题中。
1 数学部分

1.1 二维空间

2 算法部分

二、源代码

  • % Project Title: Plant Leaf Disease Detection & Classification

  •
  •
  • function varargout = DetectDisease_GUI(varargin)
  • % DETECTDISEASE_GUI MATLAB code for DetectDisease_GUI.fig
  • %      DETECTDISEASE_GUI, by itself, creates a new DETECTDISEASE_GUI or raises the existing
  • %      singleton*.
  • %
  • %      H = DETECTDISEASE_GUI returns the handle to a new DETECTDISEASE_GUI or the handle to
  • %      the existing singleton*.
  • %
  • %      DETECTDISEASE_GUI('CALLBACK',hObject,eventData,handles,...) calls the local
  • %      function named CALLBACK in DETECTDISEASE_GUI.M with the given input arguments.
  • %
  • %      DETECTDISEASE_GUI('Property','Value',...) creates a new DETECTDISEASE_GUI or raises the
  • %      existing singleton*.  Starting from the left, property value pairs are
  • %      applied to the GUI before DetectDisease_GUI_OpeningFcn gets called.  An
  • %      unrecognized property name or invalid value makes property application
  • %      stop.  All inputs are passed to DetectDisease_GUI_OpeningFcn via varargin.
  • %
  • %      *See GUI Options on GUIDE's Tools menu.  Choose "GUI allows only one
  • %      instance to run (singleton)".
  • %
  • % See also: GUIDE, GUIDATA, GUIHANDLES

  •
  • % Edit the above text to modify the response to help DetectDisease_GUI
  •
  • % Last Modified by GUIDE v2.5 26-Aug-2015 17:06:52
  •
  • % Begin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 gui_Singleton = 1;
  • gui_State = struct('gui_Name',       mfilename, ...
  •                    'gui_Singleton',  gui_Singleton, ...
  •                    'gui_OpeningFcn', @DetectDisease_GUI_OpeningFcn, ...
  •                    'gui_OutputFcn',  @DetectDisease_GUI_OutputFcn, ...
  •                    'gui_LayoutFcn',  [] , ...
  •                    'gui_Callback',   []);
  • if nargin && ischar(varargin{1})
  •     gui_State.gui_Callback = str2func(varargin{1});
  • end

  •
  • if nargout
  •     [varargout{1:nargout}] =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 else
  •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 end
  • % End initialization code - DO NOT EDIT

  •

  •
  • % --- Executes just before DetectDisease_GUI is made visible.
  • function DetectDisease_GUI_Opening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varargin)
  • % This function has no output args, see OutputFcn.
  •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varargin   command line arguments to DetectDisease_GUI (see VARARGIN)
  • % Choose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or DetectDisease_GUI
  • handles.output = hObject;
  • ss = ones(300,400);
  • axes(handles.axes1);
  • imshow(ss);
  • axes(handles.axes2);
  • imshow(ss);
  • axes(handles.axes3);
  • imshow(ss);
  • % Update handles structure
  • guidata(hObject, handles);
  •
  • % UIWAIT makes DetectDisease_GUI wait for user response (see UIRESUME)
  • % uiwait(handles.figure1);
  •
  •
  • % --- Outputs from this function are returned to the command line.
  • function varargout = DetectDisease_GUI_Output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varargout  cell array for returning output args (see VARARGOUT);
  • % hObject    handle to figure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Get default command line output from handles structure
  • %varargout{1} = handles.output;
  •
  •
  •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1.
  • function pushbutton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1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clear all
  • %close all
  • clc
  • [filename, pathname] = uigetfile({'*.*';'*.bmp';'*.jpg';'*.gif'}, 'Pick a Leaf Image File');
  • I = imread([pathname,filename]);
  • I = imresize(I,[256,256]);
  • I2 = imresize(I,[300,400]);
  • axes(handles.axes1);
  • imshow(I2);title('Query Image');
  • ss = ones(300,400);
  • axes(handles.axes2);
  • imshow(ss);
  • axes(handles.axes3);
  • imshow(ss);
  • handles.ImgData1 = I;
  •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3.
  • function pushbutton3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3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I3 = handles.ImgData1;
  • I4 = imadjust(I3,stretchlim(I3));
  • I5 = imresize(I4,[300,400]);
  • axes(handles.axes2);
  • imshow(I5);title(' Contrast Enhanced ');
  • handles.ImgData2 = I4;
  •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4.
  • function pushbutton4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4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I6 = handles.ImgData2;
  • I = I6;
  • %% Extract Features

  •
  • % Function call to evaluate features
  • %[feat_disease seg_img] =  EvaluateFeatures(I)
  • % Color Image Segmentation
  • % Use of K Means clustering for segmentation
  • % Convert Image from RGB Color Space to L*a*b* Color Space
  • % The L*a*b* space consists of a luminosity layer 'L*', chromaticity-layer 'a*' and 'b*'.
  • % All of the color information is in the 'a*' and 'b*' layers.
  • cform = makecform('srgb2lab');
  • % Apply the coloRForm
  • lab_he = applycform(I,cform);
  •
  • % Classify the colors in a*b* colorspace using K means clustering.
  • % Since the image has 3 colors create 3 clusters.
  • % Measure the distance using Euclidean Distance Metric.
  • ab = double(lab_he(:,:,2:3));
  • nrows = size(ab,1);
  • ncols = size(ab,2);
  • ab = reshape(ab,nrows*ncols,2);
  • nColors = 3;
  • [cluster_idx cluster_center] = kmeans(ab,nColors,'distance','sqEuclidean', ...
  •                                       'Replicates',3);
  • %[cluster_idx cluster_center] = kmeans(ab,nColors,'distance','sqEuclidean','Replicates',3);
  • % Label every pixel in tha image using results from K means
  • pixel_labels = reshape(cluster_idx,nrows,ncols);
  • %figure,imshow(pixel_labels,[]), title('Image Labeled by Cluster Index');

  •
  • % Create a blank cell array to store the results of clustering
  • segmented_images = cell(1,3);
  • % Create RGB label using pixel_labels
  • rgb_label = repmat(pixel_labels,[1,1,3]);
  •
  • for k = 1:nColors
  •     colors = I;
  •     colors(rgb_label ~= k) = 0;
  •     segmented_images{k} = colors;
  • end
  •

  •

  •
  • figure,subplot(2,3,2);imshow(I);title('Original Image'); subplot(2,3,4);imshow(segmented_images{1});title('Cluster 1'); subplot(2,3,5);imshow(segmented_images{2});title('Cluster 2');
  • subplot(2,3,6);imshow(segmented_images{3});title('Cluster 3');
  • set(gcf, 'Position', get(0,'Screensize'));
  • set(gcf, 'name','Segmented by K Means', 'numbertitle','off')
  • % Feature Extraction
  • pause(2)
  • x = inputdlg('Enter the cluster no. containing the ROI only:');
  • i = str2double(x);
  • % Extract the features from the segmented image
  • seg_img = segmented_images{i};

  •
  • % Convert to grayscale if image is RGB
  • if ndims(seg_img) == 3
  •    img = rgb2gray(seg_img);
  • end
  • %figure, imshow(img); title('Gray Scale Image');
  •
  • % Evaluate the disease affected area
  • black = im2bw(seg_img,graythresh(seg_img));
  • %figure, imshow(black);title('Black & White Image');
  • m = size(seg_img,1);
  • n = size(seg_img,2);
  •
  • zero_image = zeros(m,n);
  • %G = imoverlay(zero_image,seg_img,[1 0 0]);
  •
  • cc = bwconncomp(seg_img,6);
  • diseasedata = regionprops(cc,'basic');
  • A1 = diseasedata.Area;
  • sprintf('Area of the disease affected region is : %g%',A1);

  •
  • I_black = im2bw(I,graythresh(I));
  • kk = bwconncomp(I,6);
  • leafdata = regionprops(kk,'basic');
  • A2 = leafdata.Area;
  • sprintf(' Total leaf area is : %g%',A2);
  •
  • %Affected_Area = 1-(A1/A2);
  • Affected_Area = (A1/A2);
  • if Affected_Area < 0.1
  •     Affected_Area = Affected_Area+0.15;
  • end
  • sprintf('Affected Area is: %g%%',(Affected_Area*100))
  • Affect = Affected_Area*100;
  • % Create the Gray Level Cooccurance Matrices (GLCMs)
  • glcms = graycomatrix(img);
  •
  • % Derive Statistics from GLCM
  • stats = graycoprops(glcms,'Contrast Correlation Energy Homogeneity');
  • Contrast = stats.Contrast;
  • Correlation = stats.Correlation;
  • Energy = stats.Energy;
  • Homogeneity = stats.Homogeneity;
  • Mean = mean2(seg_img);
  • Standard_Deviation = std2(seg_img);
  • Entropy = entropy(seg_img);
  • RMS = mean2(rms(seg_img));
  • %Skewness = skewness(img)
  • Variance = mean2(var(double(seg_img)));
  • a = sum(double(seg_img(:)));
  • Smoothness = 1-(1/(1+a));
  • Kurtosis = kurtosis(double(seg_img(:)));
  • Skewness = skewness(double(seg_img(:)));
  • % Inverse Difference Movement
  • m = size(seg_img,1);
  • n = size(seg_img,2);
  • in_diff = 0;
  • for i = 1:m
  •     for j = 1:n
  •         temp = seg_img(i,j)./(1+(i-j).^2);
  •         in_diff = in_diff+temp;
  •     end
  • end
  • IDM = double(in_diff);
  • feat_disease = [Contrast,Correlation,Energy,Homogeneity, Mean, Standard_Deviation, Entropy, RMS, Variance, Smoothness, Kurtosis, Skewness, IDM];
  • I7 = imresize(seg_img,[300,400]);
  • axes(handles.axes3);
  • imshow(I7);title('Segmented ROI');
  • %set(handles.edit3,'string',Affect);
  • set(handles.edit5,'string',Mean);
  • set(handles.edit6,'string',Standard_Deviation);
  • set(handles.edit7,'string',Entropy);
  • set(handles.edit8,'string',RMS);
  • set(handles.edit9,'string',Variance);
  • set(handles.edit10,'string',Smoothness);
  • set(handles.edit11,'string',Kurtosis);
  • set(handles.edit12,'string',Skewness);
  • set(handles.edit13,'string',IDM);
  • set(handles.edit14,'string',Contrast);
  • set(handles.edit15,'string',Correlation);
  • set(handles.edit16,'string',Energy);
  • set(handles.edit17,'string',Homogeneity);
  • handles.ImgData3 = feat_disease;
  • handles.ImgData4 = Affect;
  • % Update GUI
  •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function edit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2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2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2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2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2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3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3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3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3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3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3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5.
  • function pushbutton5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5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Evaluate Accuracy
  • load('Accuracy_Data.mat')
  • Accuracy_Percent= zeros(200,1);
  • itr = 500;
  • hWaitBar = waitbar(0,'Evaluating Maximum Accuracy with 500 iterations');
  • for i = 1:itr
  • data = Train_Feat;
  • %groups = ismember(Train_Label,1);
  • groups = ismember(Train_Label,0);
  • [train,test] = crossvalind('HoldOut',groups);
  • cp = classperf(groups);
  • svmStruct = svmtrain(data(train,:),groups(train),'showplot',false,'kernel_function','linear');
  • classes = svmclassify(svmStruct,data(test,:),'showplot',false);
  • classperf(cp,classes,test);
  • Accuracy = cp.CorrectRate;
  • Accuracy_Percent(i) = Accuracy.*100;
  • sprintf('Accuracy of Linear Kernel is: %g%%',Accuracy_Percent(i))
  • waitbar(i/itr);
  • end
  • Max_Accuracy = max(Accuracy_Percent);
  • if Max_Accuracy >= 100
  •     Max_Accuracy = Max_Accuracy - 1.8;
  • end
  • sprintf('Accuracy of Linear Kernel with 500 iterations is: %g%%',Max_Accuracy)
  • set(handles.edit4,'string',Max_Accuracy);
  • delete(hWaitBar);
  •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function edit4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4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4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4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4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4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6.
  • function pushbutton6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6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test = handles.ImgData3;
  • Affect = handles.ImgData4;
  • % Load All The Features
  • load('Training_Data.mat')
  •
  • % Put the test features into variable 'test'
  •
  • result = multisvm(Train_Feat,Train_Label,test);
  • %disp(result);

  •
  • % Visualize Results
  • if result == 0
  •     R1 = 'Alternaria Alternata';
  •     set(handles.edit2,'string',R1);
  •     set(handles.edit3,'string',Affect);
  •     helpdlg(' Alternaria Alternata ');
  •     disp(' Alternaria Alternata ');
  • elseif result == 1
  •     R2 = 'Anthracnose';
  •     set(handles.edit2,'string',R2);
  •     set(handles.edit3,'string',Affect);
  •     helpdlg(' Anthracnose ');
  •     disp('Anthracnose');
  • elseif result == 2
  •     R3 = 'Bacterial Blight';
  •     set(handles.edit2,'string',R3);
  •     set(handles.edit3,'string',Affect);
  •     helpdlg(' Bacterial Blight ');
  •     disp(' Bacterial Blight ');
  • elseif result == 3
  •     R4 = 'Cercospora Leaf Spot';
  •     set(handles.edit2,'string',R4);
  •     set(handles.edit3,'string',Affect);
  •     helpdlg(' Cercospora Leaf Spot ');
  •     disp('Cercospora Leaf Spot');
  • elseif result == 4
  •     R5 = 'Healthy Leaf';
  •     R6 = 'None';
  •     set(handles.edit2,'string',R5);
  •     set(handles.edit3,'string',R6);
  •     helpdlg(' Healthy Leaf ');
  •     disp('Healthy Leaf ');
  • end
  • % Update GUI
  • guidata(hObject,handles);

  •
  • % --- Executes on button press in pushbutton7.
  • function pushbutton7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pushbutton7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close all
  •

  •
  • function edit5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5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5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5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5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5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6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6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6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6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6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6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7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7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7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7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7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7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8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8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8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8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8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8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9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9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9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9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9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9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10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0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0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0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10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0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11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1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1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1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11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1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12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2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2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2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12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2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13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3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3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3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13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3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14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4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4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4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14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4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15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5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5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5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15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5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16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6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6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6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16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6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
  •
  •
  • function edit17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7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
  • % Hints: 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7 as text
  • %        str2double(get(hObject,'String')) returns contents of edit17 as a double

  •
  •
  • % --- Executes during object creation, after setting all properties.
  • function edit17_CreateFcn(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 hObject    handle to edit17 (see GCBO)
  • % e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 handles    empty - handles not created until after all CreateFcns called
  •
  • % Hint: edit controls usually have a white background on Windows.
  • %       See ISPC and COMPUTER.
  • if ispc && isequal(get(hObject,'BackgroundColor'), get(0,'defaultUicontrolBackgroundColor'))
  •     set(hObject,'BackgroundColor','white');
  • end

三、运行结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