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分析

楼主(2021-05-19):
    这个啥意思,怎么去优化

网友:
    你这是啥呀

网友(点评):
Z参数啊

网友A:
    你这个Z参数有问题呀,电容模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Z参数有问题呀,电容模型是不是有问题

    电容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
    给电容添加模型

网友:
    简单点就这样添加模型。按照电容容值来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