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的选用

楼主(2021-05-19):
    磁珠选型时主要关注的参数有:封装:根据实际电路需求确定磁珠的封装形式及尺寸大小。
    额定电流: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必须大于实际电路负载最大电流,且应预留一定的余量。
直流阻抗DCR:通直流电时(直流可理解为超超低频),表现出的阻抗值,DCR一般都越小越好,对信号的衰减就越小。
    阻抗Z:一般说的阻抗是磁珠在100MHz时表现出的阻抗值,阻抗越大对噪声抑制效果越明显,高频磁珠可能基准频率更高,Z@100MHz(Ω)。

    磁珠主要用来EMI噪声抑制(吸收尖峰脉冲等)
    低频时磁珠可以理解为电感,可以与电容构成LC滤波电路
    高频时辞职可以理解为电阻,可以与电容构成RC滤波电路
    此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曲线,频率阻抗曲线,且一般标称@100MHz表现出的阻抗并不是其最大阻抗
一般应用首先需对输入信号的噪声有一个基本的预估,确定一个大概的噪声中心频率点,然后再选取此频点处阻抗最大的磁珠。

比如一个系统,输入3.3V,噪声大概300mV左右,输出要求电压跌落不低于3.1V,噪声不超过50mV,负载阻抗50Ω,电流最大300mA,如何选用一个磁珠进行噪声抑制?
    额定电流:根据负载电流,磁珠额定电流应大于300mA,并预留余量。
    DCR:(3.3V-3.1V)/300mA=0.67欧姆,也就说选用的磁珠直流阻抗最大为670mΩ

阻抗Z:Z/R=U/V,Z=U/V*R=[(300mV-50mV)/50mV]*50Ω=250Ω,即选用磁珠阻抗最小应为250Ω

网友:


网友:
    不仅仅看额定电流,也要看磁珠阻抗

网友A:
    三极管和MOS管的选用能不能也说一下

网友B:
    Z/R=U/V 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呢?不太理解

网友C:
    学习了,大佬写文章不要紧张,错别字还是要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Z/R=U/V 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呢?不太理解

    欧姆定律U=IR,磁珠阻抗比上负载阻抗就等于磁珠电压比上负载电压(噪声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和MOS管的选用能不能也说一下

    谢谢支持 后续抽空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大佬写文章不要紧张,错别字还是要处理的

磁珠磁珠磁珠  发三遍警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姆定律U=IR,磁珠阻抗比上负载阻抗就等于磁珠电压比上负载电压(噪声比)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一般负载阻抗多大,从哪里可以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欧姆定律U=IR,磁珠阻抗比上负载阻抗就等于磁珠电压比上负载电压(噪声比)

一般负载阻抗的大小,从哪里可以知道??  实际做项目的时候很少知道负载阻抗的大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负载阻抗的大小,从哪里可以知道??  实际做项目的时候很少知道负载阻抗的大小值。。。。

    预估一个电阻+容性+感性负载总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预估一个电阻+容性+感性负载总和

预估值的经验可以分享下么? 确实对这部分的知识懂得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估值的经验可以分享下么? 确实对这部分的知识懂得比较少。。。

没有什么经验之说,也就是对后端,根据连接的负载见其阿金顾格书中的一些寄生参数及内阻做一个大致的估计而已,不要纠结

网友:
    哈东西,器件选型 文字多发点,攒 赞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B:
    Z/R=U/V 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呢?不太理解

    为什么没有频率的参数呢,阻抗250欧,是在什么频段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频率的参数呢,阻抗250欧,是在什么频段的呢?

当然是在典型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