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用AD画的PCB中GND管脚可以不走线,靠敷铜连接吗?

楼主(2021-05-19):
请问在用AD画的PCB中GND管脚可以不走线,靠敷铜连接吗?

网友:
    当然可以啦小可爱,走线和铺铜其实没什么区别,都是把相同网络连在一起

网友:
    可以,记得打孔。

网友:
    感觉还是走一下的好

网友:
    现实中线和铜皮不都是铜吗?唯一区别就是连接的多与少的问题,只要不是大电流的连接,用线连接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铺铜的,对于高频电路,采用就近接地原则,双面板,底部有铺铜的,直接gnd 焊盘 就近打过孔。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打孔要与GND层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