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于滤波电容应该怎么布局放置呢???

楼主(2021-05-19):
请问对于滤波电容应该怎么布局放置呢???

网友:
靠近IC放置

网友:
一般滤波电容要靠近管脚摆放;电源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要靠近输入或者输出端,按先大后小的顺序摆放。

网友:
电容摆放要尽量靠近芯片,电源走线先经过滤波电容再到芯片电源管脚。对于小电容,谐振频率高,去耦半径很小,应尽可能的靠近需要去耦的芯片。

网友:
与某电路或电子器件并联的电容,实际布线时只要相互间尽量靠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