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电容和钽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5-19):
固态电容简介

  固态电容器的全名为固态铝质电解电容器,是目前电容器产品中最高阶的产品,固态电容的介电材料则为功能性导电高分子,能大幅提升产品的稳定度与安全性,它与液态铝质电解电容最大差别,在于所使用的介电材料,过去铝质电解电容所使用的介电材料是电解液,而固态电容则是导电性高分子材料,也因此导致成本相对较高。固态电容特点固态电容具备环保、低阻抗、高低温稳定、耐高纹波及高信赖度等优越特性,是目前电解电容产品中最高阶的产品。由于固态电容特性远优于液态铝电容,固态电容耐温达摄氏260度,且导电性、频率特性及寿命均佳,适用于低电压、高电流的应用。

  钽电容简介

  钽电容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是1956年由美国贝尔实验室首先研制成功的,它的性能优异。钽电容器外形多种多样,并制成适于表面贴装的小型和片型元件。钽电容器不仅在军事通讯,航天等领域应用,而且钽电容的应用范围还在向工业控制,影视设备、通讯仪表等产品中大量使用。

  钽电容的性能优异,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在电源滤波、交流旁路等用途上少有竞争对手。钽电解电容器具有储藏电量、进行充放电等性能,主要应用于滤波、能量贮存与转换,记号旁路,耦合与退耦以及作时间常数元件等。在应用中要注意其性能特点,正确使用会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功能,其中诸如考虑产品工作环境及其发热温度,以及采取降额使用等措施,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产品的工作寿命。

  在钽电容器工作过程中,具有自动修补或隔绝氧化膜中的疵点所在的性能,使氧化膜介质随时得到加固和恢复其应有的绝缘能力,而不致遭到连续的累积性破坏。这种独特自愈性能,保证了其长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

  固态电容和钽电容区别

  固态电容和钽电容,里面的介质都是电解液,区别就是固态电容封装更好,耐久度更高,耐一定高压和温度。性能上来说,固态电容和钽电容同容量性能没区别。但是受限于封装,固态电容不能做到大容量,你可以观察,电脑上最主要的电源,其滤波大容量电容就都是电解电容。

  钽电容与固态电容是无法判定好坏的,因为其作用不同。所以只能说作用于不同的领域各司其职,高级音频电容还都是电解电容呢。固体钽电容器是1956年由美国贝尔实验室首先研制成功的,它的性能优异,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钽电容器外形多种多样,并制成适于表面贴装的小型和片型元件。钽电容全称是钽电解电容,也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使用金属钽做介质,不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电解液,钽电容不需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镀了铝膜的电容纸绕制,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这也限制了它的容量。此外,由于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 钽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谐波性能极好。

  关于钽电容与固态电容的区别就介绍到这里。这两者都是电脑中必不可少的关键配件,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保障其品质。注重品牌与品质的选择,才是保障性能与寿命的基础。

网友:
钽电容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

网友:
钽电容器不仅在军事通讯,航天等领域应用,而且钽电容的应用范围还在向工业控制,影视设备、通讯仪表等产品中大量使用

网友:
钽电容与固态电容是无法判定好坏的,因为其作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