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bview中巴特沃斯滤波器和切比雪夫滤波器的异同,实在看不出他俩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5-19):
求助:labview中巴特沃斯滤波器和切比雪夫滤波器的异同,实在看不出他俩有什么不同。
PS:工业上滤波一般用什么滤波器?

网友:
各有千秋,同阶数的两者,切比雪夫比巴特沃斯的优势就是它的滚降更加陡峭,在截止频率处更接近于理想的,但是在通带(阻带)内频率响应有等幅波动,巴特沃斯恰恰相反,滚降不够陡峭,但是在通带内是最平坦的,所以被誉为“通带最平坦滤波器”。

网友A:
两者不能比谁好谁坏,只能说各有千秋,具体选择那一种只能根据要求来,如果要求阶数低而陡降,且对于通带(阻带)频响要求不高,允许有波动,就选切比雪夫,这是一种低成本截止特性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不能比谁好谁坏,只能说各有千秋,具体选择那一种只能根据要求来,如果要求阶数低而陡降,且对于通带( ...

是否可以通俗的理解,切比雪夫适合低通或高通滤波器,巴特沃斯适合带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