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ave仿真前检查错误:Disjoint Net Errors如何处理?

楼主(2021-05-19):
siwave仿真前检查错误:Disjoint Net Errors如何处理?
使用的版本是SIwave 2020R1。Validation Check后有50多个Disjoint Net,勾选后面的Auto Fix后,还剩一个,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手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不行吗

怎么手动啊?

网友:
看下PCB本身的文件是不是有短路或者铜皮,线没有处理好,导致报错

网友:
忽略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2021-11-26):
楼主,你好,有SIwave 2020R1  SI  PI仿真教程吗。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