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EDT 疑问

楼主(2021-05-19):
我的2020软件找不到 aedt ,怎么办。正常情况下 siwave 的结果可以连接到 AEDT  ,但是我现在会直接连接到 ansys twin builder 。求解怎么处理。AEDT 还在桌面,但是我无法连接过去。

网友:
    再试下吧

楼主:
    有大佬能指导下吗

网友A(2021-07-13):
    ansys twin builder是同一个界面,打开之后去设置里面设置默认开启的功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sys twin builder是同一个界面,打开之后去设置里面设置默认开启的功能就行了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