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电源开关频率如何优化选择?

楼主(2021-05-20):
反激式电源开关频率如何优化选择? VOR反激电压如何优化设置,在什么情况下最合适?谢谢!匝比如何 最优化计算?谢谢。

网友:
反激式开关电源工作频率的选择主要与开关电源的工作效率和体积大小有关,而开关电源的工作效率又主要与开关电源管、开关变压器的损耗(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有关,这两者的损耗均与频率成正比。开关电源管的损耗主要由开通损耗(导通时间损耗)和关断损耗(关断时间损耗)组成,开关电源管的导通时间和关断时间越长,这两个损耗就越大。
一般大功率开关电源管的导通时间和关断时间都比小功率开关电源管的导通时间和关断时间长很多,所以大功率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一般都取得比较低。在考虑开关电源的工作效率时,如果从开关电源的体积和成本等方面考虑,最好
选工作效率为80%左右较为合适,此时,开关电源管的损耗大约占总损耗的50%,开关变压器的损耗大约占总损耗的30%,其余电路的损耗大约占总损耗的20%。开关变压器的匝数比与输入输出电压的比值有关,与开关电源的占空比有关。

网友:
对内:1:取决于你的拓扑结构和功率等级2: 选用的IC和开关管的工作频率和所能承受的热上限对外:3:电路其他功率器件的频率范围4:分配到各个器件的极限温度是否可接受总而言之,是 体积,效率,成本,热,系统稳定性 等,各方权衡下一个值,此时频率越大越好常见如 频率小了,对应的磁性器件体积会比较大,而频率大了,器件体积小了,但是开关损耗大,当然磁心损耗也大,不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