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中包含GND层,其它层还需要铺地铜吗?

楼主(2021-05-20):
四层板中包含GND层,其它层还需要铺地铜吗?

网友:
空白的地方能铺地的铺地打孔

网友:
要的,然后打孔和中间层连接

网友:
    如果是多层板就,GND层将地全部连接起来了,其它层可以不用进行GND的铺铜了。

网友:
    除了电源层,顶层和底层都要的吧

网友:
    这个恐怕没有标准吧,看什么产品,性能要求,器件密度,
单就连接性而言,有一个地层就能把所有地都连接上了,

网友:
    表层器件特别密就可以不铺了。

网友:
    看具体用途,如果只是将全部地练起来其他层不需要铺,如果有特殊器件,信号需要处理相对地方铺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