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堆分立元件要如何布局???

楼主(2021-05-20):
请问,电路图主要就是一些分立元件,是按照这些元件的相互之间的就近原则布局,还是把相同类型的元件摆放在一起然后布局。 如果按照元件的相互间信号流动的就近原则的话,布局看上去特别乱,如果把相同类型的元件放在一起,然后布局,担心影响后面的信号走线。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这个应该怎么说呢,没法表达啊

网友:
    按各功能块摆放布线吧!

网友:
    电源部分和模拟部分优先布局

网友:
    分立器件按信号流向,靠近ic管脚布局,多练习布局,就不会乱了

网友:
    按照元件的相互间信号流动的就近原则去布,之所以乱,是你还没有强迫症,当你有了强迫症,且能严格按信号流动去布,你的布局就好看了

网友:
    必须 按信号流向啊    ,

网友:
    按原理图模块放啊,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