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tlab中二维数组时如何定义的???

楼主(2021-05-20):
求教!matlab中二维数组时如何定义的?与行列之间是什么关系啊?谢谢

网友:
数组的行与列肯定要比实际的行与列多吧

网友:
定义规定义,实际的要小于等于规定的

网友:
例如要定义一个3*4的矩阵a,即3行4列的二维数组,a=[1 2 3 4;5 6 7 8;9 10 11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