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片安放位置问题

楼主(2021-05-20):
请问一下焊片到底应该安放于弹垫下方,还是平垫下方?

网友:
    焊片不应和弹垫直接接触,中间用平垫,为防止异电位腐蚀,请参考

网友A:
    焊片为铜质材料,有规定弹垫不得与软质材料直接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片为铜质材料,有规定弹垫不得与软质材料直接接触

是的,焊片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