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允许我问一个比较笼统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了,请各位见谅

楼主(2021-05-20):
请允许我问一个比较笼统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了,请各位见谅
  1.如何判断电流型运放和电压型运放?它们各有什么特点?
  2.在芯片选型的时候,我如何知道我应该去选择电流型运放比较好还是电压型运放比较好呢?
  3.除了电流型运放和电压型运放,还有什么其他运放吗?

网友:
电流反馈型运放其内部的信号放大和传输是采用电流信号而非电压信号(包括反馈负输入端都是采用电流输入)。电流反馈型运放的输入端是非对称的,因此其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带宽比较宽,常用于高频电路。
电压反馈型运放由于两个输入端一般都呈现非常高的阻抗,而且对称,所以作为一般频率信号的测量和放大具有较明显的优势。但带宽比较窄,常用于低频电路。

网友:
电压反馈型 多用于低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