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设备修理经验

楼主(2021-05-20):
设备的修理对设备供应商和设备使用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供应商一般侧重于设备故障的诊断,然后更换其所能提供的最小配件单元。而使用者则侧重于设备的及时修理,以保证不停机,然后购买最小的配件单元。往往供应商提供的最小单元配件是非常贵重的,如电路控制板,马达驱动器等,少则几千美元,多则上万美元,一般使用者是不会花大笔钱来储备这些昂贵配件。但是,一旦某个部件坏了,向供应商购买,时间一般较长,少则两星期,多则一个月,造成远水解近渴的问题。因此设备使用者只靠供应商是不够的,而且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他应该为其设备配备维修人员,并且鼓励他们自行修复坏的零部件。例如,下表中谈到,一个伺服马达控制器出问题,整台高速机不能动,整条生产线不能生产,马上找供应商购买需5000美金,而且无现货,至少要两星期;而经过维修人员检查发现只是控制器内的电源功率输出模块(GTR)已坏,GTR在本地市场可以买到,因此只花约一天时间,不到100美元,即解决问题,时间效益可想而知。
       设备维修人员的素质非常重要,应具备机电一体化,自动控制,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SMT设备是高度自动化控制设备,所采用的技术都是国际上较先进的,因此维修人员的另一个素质是接受新知识技术快。
       设备维修人员应有起码的工具:万用表,示波器,IC资料或可即时上网查阅有关资料,一般别指望随机器有各控制板、驱动板等电路原理图,只能靠自己分析,画出部分线路图,以对控制电路进行分析,找出问题。
维修实例:
设备型号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Universal HSP4782A/4791A
PC与设备不通讯,其它正常
机器内CPU1上的RS232通讯IC被静电等破坏
更换IC(供应商不提供IC配件,只能购买CPU1,US$10000.00)
Universal Gluer 4713C/D
PC与设备不通讯,其它正常
机器内CPU J11 上的RS232通讯IC被静电等破坏
更换IC
Universal HSP4782A
转塔马达不转,伺服马达驱动器显示过流
驱动器内的电源功率输出模块(GTR)已坏
更换共同GTR
DEK255R.S.(丝印机)
开机后,机器无任何动作。
PC126马达驱动板上一对功率放大三极管已烧坏。
更换三极管,用性能相近的替代。
DEK265GS(丝印机)
导轨自动调宽不能完成初始化(可以动)
该轴驱动板上的马达驱动IC(L297)和功率放大元件(L298N)已老化。
更换IC(L297,L298N)
DEK265GS
马达控制卡报警,不能装载MINT程序。
控制卡其中之一电源12VDC,只有4VDC左右,保险器件已老化。
更换保险器。
Vitronics SMD722 炉
传送带速度不稳
直流调速马达的碳刷磨损,碳粉太多
更换碳刷,清洁碳粉。
Vitronics SMD722 炉
炉温不温定,有随机波动。
控制板上,温度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经IC(6N137)放大,产生了噪音信号。
更换IC(6N137)
conceptronic HV102 炉
温度显示正常,但锡膏不回流。
加热器风扇不转,由于其中一马达已坏,并短路,开关#34,#35跳闸。
更换马达,复位开关。
Universal HSP 4791A
显示器(不是触摸屏)无图象。
电源(PSU#2)的-12VDC没有,该电源供给CPU,图形识别卡,内存卡。
用普通计算机电源暂时替代。
Universal HSP 4790A
机器不能起动,两个显示器都无显示信号。
CPU板的主电源PSU#1(5VDS)不工作,电源内的三线反馈冷却风扇不工作。
更换风扇,约花US$10.00,当时解决。若换电源,US$5000.00,至少半月。
Universal HSP 4782A
N2轴不能回零,需预热。
其驱动器内部电源稳压IC(7812)已老化。
更换IC。约花US$1.00,当时解决。若换驱动器,US$2000.00,至少半月。
注:Universal(环球仪器) HSP 4782A/4791A 相当于SANYO(三洋) TCM-820/TCM-1000
       需要说明一点,本文的目的不是鼓励用维修的方法来省购买配件的钱,即养住便宜的修理人员,省去昂贵配件的钱。应该看到修理可以即时解决问题,赢得宝贵的生产线时间,试想两条繁忙的高速生产线,其中一台机器出问题,那必定是整条生产线停产,因此修理有如救命。事实上,一个电器单元如果内部某个元件出问题,如老化,那么其它元件也可能会出问题,所以再购买配件也是必要的。当然也有例外,如上表中US$10000的CPU1上的RS232通信IC为静电所破坏(PC和机器的地线不一致),或许没有必要破费。
       有一个“傻瓜式”修理方法,即将怀疑的单元整体更换。厂主在购买设备时就要考虑到修理的方便,如果只买单台设备,主要考虑供应商的售后服务和配件供应能力,最好本地区有其配件仓储。如果购买多台设备,则最好选用同一品牌,同一机型,这样可方便修理时的对比,交换部件,快速准确地找出问题。否则会对此付出代价。

网友:
    学习前辈的经验,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以前在产线实习的时候最希望换线或者机器坏了,哈哈,就可以休息了

网友: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会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