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40 高温重启

楼主(2021-05-20):
TI工业级芯片240,晶振10MHz,主频20MHz,外扩程序和数据存储器,在常温下程序运行正常,环境温度到60度时就会出现反复重启,把温度降低后又运行正常,测试晶振没有问题,把主频降到10MHz运行也不会有问题,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去定位问题在什么地方,是DSP本身还是数据存储器或是程序存储器,采用什么好的方法去测试定位?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是工业级的应该不会出现在60度问题很多吧 ,首先问题应该确定是哪儿出的  一直重启可以首先考虑晶振问题   如果是无源的  可以换为有源晶振看看,其次不要使用外扩存储器   直接用内部的先测试一下

网友:
    环境温度到60度时就会出现反复重启,看来芯片本身发热也很大, 芯片内基的温度估计已超出极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工业级的应该不会出现在60度问题很多吧 ,首先问题应该确定是哪儿出的  一直重启可以首先考虑晶振问 ...

是有源晶振,就是存储器都是外扩的,另外一块板子全是军温级的也出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