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634运算放大电路,输出直接饱和是为什么啊?

楼主(2021-05-20):
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放大电路用的是AD8634,Vin直接与一个微伏级的传感器输出相连。传感器输出为0时,为什么一上电,正相端会有一个150mv的电压,负相端是50mv左右,输出直接饱和,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A:
楼主,周围其他元件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周围其他元件没有了?

传感器是电路最前端,图中是第一级放大电路,后级还有其他电路,但是一级放大电路就这些了。

网友:
普通运放通常采用+/-电源供电。
如果采用单电源+5V供电,那么一定要提供一个中点电位+2.5V,给运放输入端当做直流偏置。
楼主的电路部分照抄《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会出问题的:两个输入端都是接近于直流0V,此时运放是否能正常放大则取决于运放内部电路结构,网上查不到。
另外,101倍的电压放大倍数有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