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有一个模拟电路题不懂,请教一下!

楼主(2021-05-20):
答案中说r1//r2=r4 ,为什么呢?不是很明白。

网友:
楼主,你该回炉了,哈哈哈。是的,失调电流及偏置电流引发的输出的电压误差。不过此方式参数不合理,因为C2的绝远阻抗可能就是几百K,正确的是R1//R2=R4//Rc2才对。

网友:
本来平衡电阻的设计是用来减少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导致的输出直流偏差的,现在输入输出都电容隔直了,平衡电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r1//r2=r4这种要求就变得多余了,

网友:
    是为了使偏置电流在两个偏置电阻上的电压相等,所以电阻要相等。

网友:
    C2的直流漏电不可能这么差。一般都在10M欧数量级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