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IR 7.2 系数在线重载不生效问题

楼主(2021-05-20):
    我在使用 FIR 7.2 系数重载的时候总是得不到想要的输出
1 . 首先用matlab生成波形数据以及滤波前后对比:
 wave1:

    2. 把matlab 生成的数据导入到vivado中中进行仿真,但是结果并没有得到跟mablab相同的结果。下面是仿真结果以及时序图:
                 wave2:

                     wave3:

    3. IP 的配置,不知道是不是配置那里出了问题

4. testbench 仿真代码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fir_tb(
);
    reg aclk_0;
wire M_AXIS_DATA_0_tvalid;
wire m_axis_data_tvalid_0;
wire [41:0]m_axis_data_tdata_0;
    reg [15:0]outData;
wire [15:0]S_0;
reg [15:0]s_axis_data_tdata_0;
reg s_axis_data_tvalid_0;
wire s_axis_data_tready_0;
reg [7:0]s_axis_config_tdata_0;
    wire s_axis_config_tready_0;
reg s_axis_config_tvalid_0;
    reg [15:0]s_axis_reload_tdata_0;
    reg s_axis_reload_tlast_0;
    wire s_axis_reload_tready_0;
    reg s_axis_reload_tvalid_0;

    wire [47 : 42] m_axis_data_null = 0;

    integer k = 0;
integer j = 0;
    integer m = 0;
    integer n = 360;
reg[15:0] coeffData [1023:0];
parameter DATA_NUM = 2048;

///////////////////////////////////////////////////////////////////////
    //fir IP Core
    dds_fir dds_fir_i
(.S_0(S_0),
.aclk_0(aclk_0),
    .m_axis_data_tdata_0({m_axis_data_null,m_axis_data_tdata_0}),
    .m_axis_data_tvalid_0(m_axis_data_tvalid_0),
.s_axis_config_tdata_0(s_axis_config_tdata_0),
.s_axis_config_tready_0(s_axis_config_tready_0),
.s_axis_config_tvalid_0(s_axis_config_tvalid_0),
    .s_axis_data_tdata_0(s_axis_data_tdata_0),
.s_axis_data_tready_0(s_axis_data_tready_0),
    .s_axis_data_tvalid_0(s_axis_data_tvalid_0),
    .s_axis_reload_tdata_0(s_axis_reload_tdata_0),
.s_axis_reload_tlast_0(s_axis_reload_tlast_0),
    .s_axis_reload_tready_0(s_axis_reload_tready_0),
    .s_axis_reload_tvalid_0(s_axis_reload_tvalid_0));
    ///////////////////////////////////////////////////////////////////////

    integer i;
reg[15:0] data_mem [DATA_NUM-1:0];
    initial #500 $readmemh("./OriginalSignal.txt", data_mem);
initial #600 $readmemh("./coeffData_250~400.txt", coeffData);
    initial
begin
aclk_0 = 0;
    s_axis_config_tdata_0 = 8'd0;
s_axis_config_tvalid_0 = 1'b0;
s_axis_reload_tvalid_0 <= 1'b0;
s_axis_data_tvalid_0 = 1'b0;
s_axis_data_tdata_0 = 16'd0;

#1000;
@(posedge aclk_0);
i <= 1;
k<=1;
    #10000;
    @(posedge aclk_0);
    #400_000;
    $fclose(w1_file);
#1000;
$stop;
end
    //update fir coefficients
    always @(posedge aclk_0) begin
          if(k == 0)
                    k <= 0;
              else if(k <= n) begin
                   if(s_axis_reload_tready_0 && s_axis_reload_tvalid_0)
                         k <= k+1;
                  else ;
              end
          else if(k < n+26)
                    k <= k+1;
              else ;
end
always @(*) begin
              if((k>0) && (k<=n))
                    s_axis_reload_tdata_0 <= coeffData[k-1];
              else
                    s_axis_reload_tdata_0 <= 16'd0;
end
    always @(posedge aclk_0) begin
          if((k>=1) && (k<n-1))
          begin
                s_axis_reload_tvalid_0 <= 1'b1;
                    s_axis_reload_tlast_0 <= 1'b0;
              end
              else if(k == n-1)
                s_axis_reload_tlast_0 <= 1'b1;
              else if(k == n)
          begin
                    s_axis_reload_tvalid_0 <= 1'b0;
                    s_axis_reload_tlast_0 <= 1'b0;
          end
          else if(k == n+3)
          begin
                s_axis_config_tvalid_0 = 1'b1;
                s_axis_config_tdata_0 = 8'h00;
               @(posedge aclk_0);
                   s_axis_config_tvalid_0 = 1'b0;
         end
end
/////////////////////////////////////////////////////////////////////////////
    always @(*) begin
               if((i>0) && (i<DATA_NUM+1))
                         s_axis_data_tdata_0 <= data_mem[i-1];
               else
                     s_axis_data_tdata_0 <= 16'd0;
    end
always @(posedge aclk_0) begin
               if(i == 0)
                         i <= 0;
               else if(i <= DATA_NUM) begin
                     if(s_axis_data_tready_0 && s_axis_data_tvalid_0)
                     i <= i+1;
                   else ;
                   end
               else if(i < DATA_NUM+26)
                     i <= i+1;
                   else ;
end
always @(posedge aclk_0) begin
          if((i>=1) && (i<=DATA_NUM-1))
                    s_axis_data_tvalid_0 <= 1'b1;
              else
                s_axis_data_tvalid_0 <= 1'b0;
    end
    always #5 aclk_0 = ~aclk_0; //100M
integer w1_file;
    initial w1_file = $fopen("./fir_result.txt","w");
always @(posedge aclk_0) begin
                   if(m_axis_data_tvalid_0)
               begin
                         $fwrite(w1_file, "%x\n", m_axis_data_tdata_0);
               end
end
endmodule

    5. 对比我的仿真时序,跟官方手册 pg149的并不一样,尤其是 s_axis_reload_tready_0 信号,手册上显示最后一个系数加载前s_axis_reload_tready_0会自动拉低,但是

    我实际使用并没有,只有全部系数加载完毕后s_axis_reload_tready_0才会拉低。

    6. 不知道是哪里理解的不对,希望有朋友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这么长我竟然看完了